刚性连接与惯量匹配

楼主(2014-06-26):
有两个问题请讨论一下:

1,哪些连接方式属于刚性连接?所谓刚性联轴器是否是刚性连接?是否刚性连接跟电机带不带键槽有没有关系?

2,刚性连接情况下是否就不需要考虑惯量匹配?

网友A:
1.刚性连接比较常见的是丝杆   刚性联轴器和刚性连接2个概念。带键槽,通常连接的刚性更好。

2 惯量匹配和刚性连接,都是影响伺服响应性的重要指标。完全是两个概念

有问题,进一步交流 QQ290510829

网友B:
剛性連結 都是指連軸器的撓性 要做道剛性連結可能用花崗岩材料 剛性夠強但不好固裝 剛性連結跟鍵槽無關

剛性連結會造成電機轉向時間隙產生 慣量則造成電機響應的快慢重者影響高速準停精度

楼主:
感谢两位回复。

我见过的光轴电机一般是用箍紧的那种联轴器,带键电机是用顶丝压紧的联轴器,应该是后者刚性好吧?(非专业描述见谅)

个人认为需要考虑惯量匹配的根源在于电机与机构之间不是绝对的刚性连接,如果把两者焊死,还有惯量匹配的问题吗?

TO上海中飞徐炜:丝杆为何是刚性连接,与电机之间不需要通过联轴器吗?

TO笨鳥慢飛:“剛性連結會造成電機轉向時間隙產生”,请教一下为什么,谢谢。

网友B:
市面上沒有絕對剛性的材料 連軸器會做成撓性 是因你電機軸心與絲桿的固裝不可能是同心

連軸器是可做速度 位置 力量的傳遞 因材料具有撓性 所以位置的傳遞一定有誤差 這誤差就是間隙

慣量跟剛性連結是兩碼事 怎麼硬扯在一起 系統慣量跟傳動比有關 跟絲桿的外徑 及導程 當然還有電機的大小形狀 有關 就是跟連結方式一點關係也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沒有絕對剛性的材料 連軸器會做成撓性 是因你電機...

“因材料具有撓性 所以位置的傳遞一定有誤差 這誤差就是間隙”,您的意思是“滞后”吗?我理解的间隙是齿轮之间以及丝杆和螺母的空隙。

正是由于挠性连接导致的滞后,才使得惯量匹配问题凸显出来,对么。我还是那个假想,如果把电机轴和机构轴焊到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不考虑同心问题),还需要考虑惯量匹配么

网友B:
你應該是學生吧 先把基礎的慣量搞清楚 你就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是學生吧 先把基礎的慣量搞清楚 你就沒問題?!

如果这是您认真读过我的发言所做的回复,我只能说我们两个没有继续讨论下去的必要。

多说一句,我一直说的是“惯量匹配”,您一直强调“惯量”,借用一句,“是两码事”。

期待更多高手参与讨论。

网友C:
你对刚性和惯性匹配的理解是对的。这个论坛不懂装懂的人太多。要相信自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对刚性和惯性匹配的理解是对的。这个论坛不懂装懂的人太...

按你倆的說法 那我用400W的電機 只要用剛性連結 將絲桿與電機軸心焊接起來 那我還需要考慮電機的慣量 那還需考慮到系統的慣量嗎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是學生吧 先把基礎...

你只要求別人要認真看你的回覆 那你又有認真看別人給你的答覆嗎?

------------------------------------------

"剛性連結" 都是指連軸器的撓性 要做道剛性連結可能用花崗岩材料 剛性夠強但不好固裝 剛性連結跟鍵槽無關-----------------------

跟鍵槽連結方式無關 那改成"焊接" 剛性就會變強 系統的慣量就會變大了嗎????

----------------------------

"系統慣量"跟"傳動比"有關 跟"絲桿的外徑" 及"導程" 當然還有"電機的大小形狀" 有關 就是跟連結方式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裡就告訴你系統慣量匹配的觀念  連慣量的基本觀念都欠缺 還侈言談匹配

网友B:
把伺服電機的剛性當成機械的剛性 才是你兩不懂裝懂最佳寫照 說你是學生 是客氣的說法 看你的回覆 錯誤連篇

如 滯後都是指電器因工作頻率 而產生距離或時間的誤差  而機械原因造成都說 誤差 精度 間隙(背隙)

絲桿的固裝 不考慮同心 那是要死絲桿? 還是死電機?

把絲桿焊接 那絲桿就沒有撓性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伺服電機的剛性當成機械的剛性 才是你兩不懂裝懂最佳寫...

您的专业素养有目共睹,不敢妄做评价。不过把“学生”作为“客气的说法”的,恐怕是学生都没有做好的吧。欢迎您继续提供有益的讨论,也请尊重其他回帖的同仁自由言论的权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刚性和惯性匹配的理解是对的。这个论坛不懂装懂的人太...

感谢肯定,感觉运动控制领域能够把机、电真正结合理解透彻的人或书太少了,很多想法都无从证实。控制理论成了数学,机械成了画图,悲哀至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把伺服電機的剛性當成機械的...

還是很遺憾的看到你這樣的回覆 顯然你還是不懂尊重的含意

先前我碰到前版主 問他為何離開論壇 此時我的心情是跟他一樣

楼主:
在这个专业技术论坛,作为楼主我还是希望这个帖子有一些技术含量,而不是在技术以外斗嘴皮子。若目的为后者建议可移步工控人生。

之所以开这个帖子,是源于工作中的一些疑惑,不起眼但很重要。如何提高整个系统刚性,根源还在于机械的设计和安装上。

选择同样一个机种电机,选择不同的输出轴形式(光轴、带键)和连接形式(联轴器),刚性的差异有多大?一般人可能并没有在意,特别是机械设计师来选型的时候。而电气设计人员提高刚性的努力可能会付诸于更大的功率、更快的周期、更高的分辨率、更先进算法,大大增加成本但效果不一定好。

由于工作性质身边无法观察或与资深机械设计师交流,并不清楚安装上的具体差异,所以求助于论坛。

惯量匹配,大多数人都知道一些公式或经验数据,却鲜见有人分享其物理意义的思考。

才疏学浅,个人所推崇的高手,是把复杂的事情以浅显的形式理解并能无私分享的人。扯远了。请就本帖两个问题畅所欲言。谢谢。

网友B:
欢迎您继续提供有益的讨论,也请尊重其他回帖的同仁自由言论的权益。

請問 ACS寫著

"你对刚性和惯性匹配的理解是对的。这个论坛不懂装懂的人太多。要相信自己!"

ACS認同樓主想法 你就認為他"尊重" 理所當然那他"罵人"也是"尊重"

笨鳥不認同你的想法 都有說出原因跟理由 你兩若不認同可以"反駁",又何必鬥嘴皮子

希望你倆能成為技術的專家 而不是耍耍嘴皮子的磚家

网友D:
  刚性是否可以理解为运行传递的速度,刚性越强,运动传递的速度越快。

惯量是否可以理解旋转部件的自身特性,能否正常动作或者达到满意的动作效果,还是需要考虑电机的惯量和需要旋转动作的部件的惯量的匹配

网友D:
运动传递的速度,字打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刚性是否可以理解为运行传递的速度,刚性越强,运动传...

你的理解是比較事實跟電機的剛性 業界都會將電機的增益調整的很強 都會說這電機很硬 以致造成位置過衝 而來回震盪 將增益調低 位置易於準停 可是手一推 位置跑掉

機械剛性各人頃向元件材料的變形量 這變形量來自於材料的彈力 來自材料的形狀 --- 等 用鍵槽僅在解決滑差 可是呢間隙也變大

慣量我下次再做解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鍵槽僅在解決滑差 可是呢間隙也變大

不太理解“滑差”,另外据我所知,键传动应该是过盈配合吧,间隙变大是何故?

网友B:
你能確定的是緊配的工藝 連軸器是自己做的嗎? 你怎確保精度呢?

兩工件因傳動造成表面滑動所形成的誤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確定的是緊配的工藝 連軸器是自己做的嗎? 你怎確保...

搜索了一下,键与键槽是有标准的公差标准的,联轴器虽然不是自制,但只要选择达标产品的“紧密连接”类别,即可满足过盈配合的要求。非专业结论,请拍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確定的是緊配的工藝 ...

我給你談實務 你卻談虛的 你見過連軸器怎麼加工出來的嗎 他們有精度的概念嗎 精度又怎去檢驗

緊配工藝竟然靠搜索 顯然你不知道 你要什麼 ?

機械靠製圖 來加工 來組合 這不悲哀 最悲哀是不知自己要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belion  引用 笨鳥慢飛 的回复...

确实没见过加工,但我相信其必然有精度,恕难苟同。难道你所用联轴器就是自己捣鼓几下出来的么,如是,我有点理解你了。

网上搜索资料是技术人员的自我修养,有何不妥?你能解释为何键和键槽有公差标准吗?

外行愚见,电机与机构的装配不应该存在“滑差”和“间隙”。只有弹性形变。

就事论事就好了,说的在理自然信服,没有任何营养的抨击才是玩虚的,对么。

对你的回复到此为止。希望楼不要盖歪。

楼主:
再抛个问题:在电机和负载间加减速机来匹配惯量时,是否也需要考虑减速机自身惯量与负载惯量的匹配?

网友E(2014-07-28):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进给系统所需力矩T = 系统传动惯量J ×角加速度θ角”。角加速度θ影响系统的动态特性,θ越小,则由控制器发出指令到系统执行完毕的时间越长,系

统反应越慢。如果θ变化,则系统反应将忽快忽慢,影响加工精度。由于马达选定后最大

输出T值不变,如果希望θ的变化小,则J应该尽量小。

进给轴的总惯量“J=伺服电机的旋转惯性动量JM + 电机轴换算的负载惯性动量JL。负惯量JL由(以平面金切机床为例)工作台及上面装的夹具和工件螺杆、联轴器等直线和旋转运动件的惯量折合到马达轴上的惯量组成。  JM为伺服电机转子惯量,伺服电机选定后,此值就为定值,而JL则随工件等负载改变而变化。如果希望J变化率小些,则最好使JL所占比例小些。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惯量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进给系统所需力矩T = 系统传动...

对此有几点异议,请讨论:

“角加速度θ影响系统的动态特性”,似乎有点混淆控制的动态特性与机械系统的加速能力,有点类似于一个人说某辆车操控好,另一个人说这车加速快,没说同一个点上。

“如果θ变化,则系统反应将忽快忽慢,影响加工精度”,加工精度主要还是取决于跟随误差吧,角加速度变化影响加工精度?做位置或速度控制时,角加速度正应该是快速变化的,才具有抗扰动能力。

楼上理论似乎无法解释,当惯量严重不匹配时,电机停都停不下来,要反复震荡好几次的现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位回复。我见过的光轴电机一般是用箍紧的那种联轴器...

焊死也有惯量匹配的问题,这个不是焊死可以解决的。

网友G:
惯量匹配 伺服系统要求伺服电机能快速跟踪指令的变化。对一个定位运动而言,就是要求以最短的时间到达目标位置。换一种说法,就是在直接驱动负载的定位过程中,负载以最大的功率变化率将输入功率转换为输出功率。 伺服电机驱动惯性负载JL的加速度、加速转矩计算如下:

 负载的加速度(系统加速度):dω/dt=Tp/(Jm+JL)

 负载的加速转矩:TL= JL·dω/dt= JL·Tp/(Jm+JL)

负载的功率变化率为: dPL/dt=TL2/JL dPL/dt= JL2·Tp2/(Jm+JL)2/JL = JL·Tp2/(Jm+JL)2 从式中可以看出:

 JL远大于Jm时:dPL/dt= Tp2/JL,负载惯量越大,负载的功率变化率越小。

 JL远小于Jm时:dPL/dt= JL·Tp2/Jm,负载惯量越大,负载的功率变化率越小。

 负载惯量JL相对电机惯量Jm变化时,负载的功率变化率存在一个最大值。

根据极值定理,对应dPL/dt极值的JL值为使d(dPL/dt)/d(JL) = 0的值。 d(dPL/dt)/d(JL)= d(JL·Tp2/(Jm+JL)2)/d(JL) 利用复合微分法则对(dPL/dt)求导: 设 v = (Jm+JL)2 u = Tp2·JL dPL/dt = u/v d(u/v)/d(JL) = [v·du/d(JL)-u·dv/d(JL)]/v2 d(dPL/dt)/d(JL) = {(Jm+JL)2·d(Tp2·JL)/d(JL)-d[(Jm+JL)2]/d(JL)·Tp2·JL}/(Jm+JL)4 d(dPL/dt)/d(JL)=Tp2·[(Jm+JL)2-2(Jm+JL)·JL]/(Jm+JL)4 令d(dPL/dt)/d(JL)=0,则 (Jm+JL)2-2(Jm+JL)·JL=0 (Jm+JL)2-2(Jm+JL)·JL=Jm2+2JmJL+JL2-2JmJL-2JL2 =Jm2-JL2 =(Jm+JL)(Jm-JL) =0 因为Jm+JL>0 所以 Jm-JL=0,JL=Jm

— 2 —

负载的转惯量JL等于电动机的转动惯量Jm称为“惯量匹配”。惯量匹配时,负载的功率变化率最大,响应最快。 3

网友H(2014-11-12):
对惯量匹配现在有两种说法:(电机一定时)

(1)从电动机转子的转动惯量与负载的转惯量关系入手,认为惯量比最好为1,即负载的转惯量最好等于或者接近电动机转子的转动惯量,此时系统性能最好,响应最快。

(2)从系统总转动惯量(电动机转子的转动惯量+负载的转惯量)入手,认为惯量比越小越好,这样系统总转动惯量就小,所以系统性能最好,响应最快。

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从系统总转动惯量考虑。

可否设置如下实验:

(1)电机带一个负载其的转惯量等于电动机转子的转动惯量,测试伺服系统加减速性能。(惯量比=1,但是总惯量大)

(2)电机空载,测试伺服系统加减速性能。(惯量比=0,但是总惯量小)

最后比较两者加减速性能。

网友I:
“个人认为需要考虑惯量匹配的根源在于电机与机构之间不是绝对的刚性连接,如果把两者焊死,还有惯量匹配的问题吗?”

  十分认同你的观点,之所以需要考虑惯量匹配问题,主要还是由于负载与电机之间的连接刚性问题。

  “把两者焊死”相当于完全的刚性连接,类似于负载与电机转子融为一体,负载就是电机转子,这时候就不存在惯量匹配的问题,只需考虑总惯量的问题。当然这是一种假设的理想情况!惯量匹配和惯量是两回事!

   通常说惯量比多少合适,这个没有绝对参考意义,惯量比的选择跟机械负载系统的刚性直接相关,负载刚性越强,允许的惯量比越大!这里的负载刚性要由机械负载各连接部件的惯量m和他们之间的连接刚性K决定!

   总之,惯量匹配和惯量的考虑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机械负载能够在稳定的前提下获得较好的加减速能力!

网友I:
"焊死"只是一种假定的说法,实际上即使焊死也达不到一种完全刚性连接的状态!大家不要仅仅看楼主字面的的意思!我想楼主本来也不是要这样表达的!得定性的来理解!

网友I:
对: 笨鳥慢飛 回复内容:对: ACSJason  你对刚性和惯性匹配...

惯量匹配是从系统稳定性方面考虑,总惯量是从系统加减速能力方面考虑,是两回事!

网友J(2015-01-31):
没有完全的刚性连接,只有刚性好的连接;刚性越好,惯量的匹配比可以做的大,这就是为什么直驱电机可以较少考虑负载惯量的原因。如果刚性不足,惯量匹配比就要小心考虑了

网友K(2015-03-02):
个人认为,刚性指的是机械结构抵抗变形的能力,在机构的传动中,传动部件是要形变的,形变越小的,我们认为他刚性越强,比如丝杠;形变较大的,我们认为刚性较低,比如皮带。完全没有形变的材料,是理想中存在的,这个跟间隙是两个概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