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多台通讯

楼主(2014-06-26):
各位哥啊 各位姐  小弟求教一个问题

8台  FX1S 直接怎么通讯   每台FX1S上接2个脉冲编码器   8台之间实时比较编码器的数据  然后做动作调整

网友A:
别用三菱的,用台达的我教你。。。

网友B(2014-09-02):
谢谢楼主,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C:
这样做,速度很慢,建议用定位模块,要可插补的。当然,如精度和响应时间要求不高,也能实现。不知道你会不会二台通讯?会的话就简单了。和二台通讯一样,自已定议一个简单的协议就行。485能带127个设备。

网友C:
用N:N网络,要60多毫秒数据才刷新一次。用以上查询方式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