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6.5.5如何与东崎DP5通过ModebusRTU连接?

楼主(2014-06-26):
新人求助!请教各位前辈:

本人新手,使用组态王6.5.5,想与东崎的直流电压表DP5相连,DP5有RS485通信功能,支持ModbusRTU协议,硬件已经联通,可通过commix采集到DP5的数据,但是在组态王里,采集不到数据。DP5的有关文件附后。

在组态王里:系统——设备——COM6里“新建逻辑设备后”,选择“测试”,——“设备测试”页:寄存器栏目应该填什么?数据类型填写“FLOAT”。

感谢!

网友A:
制动电阻的作用

问题:
大家好,我想问一问制动电阻的用途,我使用的是22KW变频器控制1.8KW电机,如不用制动电阻靠变频器制动行不行,如果行,有那些坏处,如果不行,为什么,因为空载时制动效果挺好的.

回答:1、你的配制好象是有问题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应不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的1/8
2、针对你的电机功率你可以选用SIEMENS 70系列的增强书本型变频装置,自带制动斩波器,最大功率可达15KW。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的变频驱动设备解决方案伺服驱动器生产方案提供商公司拥有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
关于PLC和变频器等技术问题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同时,公司还寻投资变频器驱动行业中小型企业,有实力个人。
我司有成熟变频方案技术,国内一流技术,大量量产过,质量放心,节省你开发方案时间,直接可以投产,自己投产有优势,成本可以自己控制,技术可以延续发展。
产品技术资料完备,软件,硬件,结构一应俱全。请有需要人士来洽谈或者可一起合作创业。
产品可开拓在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市场前景巨大。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技术参数:
1、软件涵盖多个电压等级:单相220V、3相380V、3相480V、3相690V等电压级别。
2、硬件逐波限流功能,降低变频器报过流的机率。
3、可驱动异步电机机、永磁同步电机。
4、支持多种总线,支持RS485、ProfiBus、CANLink、CANOpen现场总线接口。
5、AO/AI模拟量出厂精度高。
6、通过扩展卡可以增加电机过热保护,隔离的±10V输入。
7、多电机切换,VF分离,内部状态监控。
8、后台监控软件:上载,下载功能码、示波器功能等
  增加了虚拟IO功能,可以将远程设备如数据采集单元采集的数字量、模拟量,控制系统中间变量做为本机IO或者变量。
9、性能提升:优化完善了VF振荡抑制,VF低频出力得到改善,SVC调试范围更宽(1:200),并可实现SVC的转矩控制,FVC弱磁区输出力矩能力强。
联系电话13823137464

网友B:
首先你要设置好

SwapF寄存器:在MODBUS规约驱动中,SwapF寄存器用于改变FLOAT型数据的字节顺序,SwapL寄存器用于改变LONG型数据的字节顺序,只有0,1, 2, 3四种取值。

例如: 在通讯时从0001地址读取的四个十六进制值为 HV1,HV2, HV3, HV4则:

当SwapF = 0时,转换后浮点数对应的内存值为: HV4 HV3 HV2 HV1;

当SwapF = 1时,转换后浮点数对应的内存值为: HV3 HV4 HV1 HV2;

当SwapF = 2时,转换后浮点数对应的内存值为: HV1 HV2 HV3 HV4;

当SwapF = 3时,转换后浮点数对应的内存值为: HV2 HV1 HV4 HV3。

寄存器数据类型设为BYTE,读写属性为只写

网友B:
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Q我,1317676056,东崎-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