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10S411与DVP30EX2连接问题,HMI总提示读取错误,控制器无反应

楼主(2014-06-26):
HMI与PLC之间用RS232通讯线连接,HMI接的是COM1,PLC接的是232口,但是连接后PLCCOM1口无反应,HMI启动时总提示初始化失败

网友A:
站号设置了么?

楼主:
站号是默认的,没有设置

网友B:
报初始化控制区失败一般是两个原因:一是你的PLC根本就没连上,这种情况下,在稍后进入主画面之后会报其他通讯错误,最常见的就是通讯错误3,二是程序中系统控制区和系统状态区的起始地址设的有问题,比如用以前的老程序更改了PLC机种或者将连线名称更改等等。发帖提这种问题,最好能有截图或者给出详细一点的报警信息,否则不能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初始化控制区失败一般是两个原因:一是你的PLC根本就...

确实如你所说,现在PLC与HMI已经通讯上了,之前的问题是因为通讯线出了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连上了但是老是报写入地址错误,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B:
错误代码是几,7的话是因为往只读地址中写入内容,最常见的是用按钮去控制X点,这种外部输入点只能通过接线或者PLC软件中的强制功能来导通,不能用通讯控制,报6的话,主要是你设的地址超过了PLC允许的范围,这个查一下PLC手册中对应机型的装置编号范围即可,另外如果用台达的老机型,而控制器类型选DVP Q-Link的话,也可能会报错误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代码是几,7的话是因为往只读地址中写入内容,最常见...

谢谢,之前因为没有用过台达的产品,对里面很多东西都不太清楚,现在摸索了几天对这个有一点认识了。但是在人机里面的M点为什么只有在PLC当中对应的输出是set和rst才有效,不然按钮按了都没有效果。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麻烦解答一下。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吗?PLC中是用M点做条件接点来控制OUT或SET、RST?你做的按钮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吗?PLC中是用M点做条件接点来控制OUT...

做控制其他的M点线圈用,之前有试过可以set和rst,但是不能直接控制线圈

网友B:
SET带有自保持功能,只要前面的条件导通过一次即可,所以只能通过RST来清除状态,而OUT指令则是根据前面的条件,导通输出、断开则清除,所以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按钮,如果是保持型按钮来控制,按下去OUT执行,松开OUT就马上断开,动作快的话,就会出现你所谓的不能控制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带有自保持功能,只要前面的条件导通过一次即可,所...

我用的是保持型的按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SET带有自保持功能,只要...

 关键你希望达到的动作效果是什么,然后才能选择合适的触摸屏元件配合PLC程序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主要是做一个远程的操作,远程操作室里面没有多余的地方装按钮了,我想直接用HMI中的按钮当实际按钮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usst_...

 大哥,你得说清楚你要控制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控制的目标地址又是什么,是点一下启动,再点一下停止,还是点下去启动,松开就停止,亦或是用两个按钮分别控制启动和停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这个一般该怎么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usst_...

 到选项——设置模块参数——一般中,将右边的系统控制区和系统状态区的起始地址换成对应PLC地址或人机内部地址,如果用不到这两个区的话,就把长度改成0.

PS:有问题最好开新帖,回复查看也方便!

网友C:
在线模拟能成功控制fx2n,u盘下载到人机就变成截图的样子了。

网友B:
在线模拟能成功?你用的是什么通讯线与PLC连接的?估计是线的问题了,触摸屏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D:
台达PLC的默认站号是1(D1121),而人机的模块参数之PLC站号却设置成了2。所以要么把PLC的站号改成2、或者将模块参数的站号改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