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10S411与DVP30EX2连接问题,HMI中的按钮用的是X点,按下按钮会报写入地址错误

楼主(2014-06-26):
问什么会报写入地址错误呢,用M点为什么就不报这个错误了呢,另外也不是所有的M点都会有效,请问各位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X点是外部输入点,只能通过外部接线或者PLC内部梯形图程序的强制设ON功能来导通,触摸屏是通过通讯来控制PLC对应地址元件的,所以不能写入只能读取,肯定报通讯错误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