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编写GPRS数据传送

楼主(2014-06-26):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第一次接触GPRS数据传送,用的是国产的GPRS透明传送模块,如何编写跟GPRS的通讯程序呢,有库指令吗,还有就是如何定义所需的数据传送到什么地址,比如我远端需要接收流量和压力的数据,只需把转换出来的VD0传送定义到VB0,然后远端接收地址值为VB0就行了吗?谢谢各位大神了,最好就是有程序解析,525228226@qq.com,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得看你这个模块的通讯方式吧  ,具体没玩过这高端的东西

楼主:
比如连接工控机也是要定义地址吧,该如何定义呢

网友B:
全套原厂同步伺服驱动器方案研发生产技术方案资料转让:

包括产品程序源代码 PCB文件 BOM物料清单  SCH原理图 开发文件等
产品已经大量投产,质量稳定可靠。
有样机可供客户检测,可供研发、学习、生产使用。
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