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PLC和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4-06-27):
我的PLC和触摸屏通信,最近模拟量输入出现问题,原来的程序是将:D5000和D5001,赋给D102和D104.

原来型号:EP-08M08R-04K04E.

我现在用的是:LP-08M08R和模数转换ACS-2AD/2DA.

我将原来的程序改成:MOV D5016 D102

                   MOV D5017 D104

给触摸屏连接后,触摸屏没有检测导数据。

请大家指点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我想将程序再加上两句:MOV D5016 D5000

                     MOV D5017 D5001

我认为,可能触摸屏读的是寄存器D5000和D5001,所以,我将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数据再赋给D5000和D5001,因为触摸屏的程序带密码,不知道读的是哪个数,所以,只能推断。

等周一将程序下进去试试。

还请大家多指点。

谢谢。

楼主:
没人接触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有plc程序。触摸屏地址可以猜个差不多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还是猜。

谢谢你。

楼主:
不需要广告。

需要技术。

网友B:
已经被我把广告砍了,我也特别讨厌这种广告

楼主:
请问:有科威PLC的手册吗?

不是编程手册。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