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有频率,电机却不转

楼主(2014-06-27):
如题,变频器也不报警,重新启动一下又好了,咋回事?与负载大有点关系,似乎是启动扭矩不足限制了

网友A:
有频率,但有电流吗?是多少?

网友B:
有频率,还要有运转信号!

如果变频器有输出电源的话,证明是机械负载太大不能驱动所致

网友C:
定个频率下限试试。。。。。。。。。

网友D:
首先要看看变频器有没有启动信号,再看看是不是扭矩太小。如果都正常,就要查查是不是机械卡住了。

网友E:
看看变频器是否确实被启动了,如果启动了再看看输出电流多大,如果有电流输出再看看机械传动部分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