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4-06-27):
问一个运动控制的问题,我用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我需要电机跑到一个位置,我如何知道跑到那个位置,我在PLC编程里要给多少脉冲?求助有经验的高手

网友A:
加原点接近信号,进行原点搜索,然后发绝对脉冲

网友B:
应该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以达到理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原点接近信号,进行原点搜索,然后发绝对脉冲

比如我需要X轴跑到一个位置,然后Z轴下来组装,我知道电缸跑点模式直接把使能断掉,用手移动到那个位置就可以定位那个位置,但是伺服跑脉冲的怎么定位呢,我要测量那个距离,然后根据导程算出脉冲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加原点接近信号,进行...

是的,还要根据分辨率来算

网友C:
回原点,再用绝对定位或相对定位来控制,Y0在D8140中可以看到脉冲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原点,再用绝对定位或相对定位来控制,Y0在D8140...

这个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原点,再用绝对定位或相...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D:
可以用绝对坐标和相对坐标的指令做,所需要发出的脉冲数在脉冲输出指令中设置,发出你所设置的脉冲数后自动停止脉冲输出,输出的脉冲数由机械传动的速比和距离所决定。

网友E:
需要多少脉冲式自己算出来的,这个和伺服和机械结构都有关系,走到哪儿可以通过PLC的内部寄存器知道,每一个脉冲输出口都对应一个寄存器记录发出的脉冲数,现在都用三菱的3U系列的了,他有Y0 Y1 Y2三个脉冲口,分别对应的寄存器为D8340 D8350 D8360.

网友F:
Q系列还是FX系列?

FX系列的话没有办法,只能根据相关程序采用四则运算处理!

但是Q系列直接可以得到当前位置数据

网友G:
没有过三菱的,不过应该都是一样的。

用脉冲控制来做,通过机械结构算出没运动1mm所需要的脉冲量,这还与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有关,可以看看手册,应该是有介绍的

网友H(2017-07-21):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加原点接近信号,进行原点搜索,然后发绝对脉冲

网友I:
计算啊,导程,每圈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