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线性电机)能否产生可控的加速度?

楼主(2014-06-27):
直线电机(线性电机)能否产生可控的加速度?,最大10g加速度,根据需要1g-10g调整,持续时间60ms到100ms。

网友A:
实现控制,那是控制卡或者驱动器的工作。

网友B:
在伺服中没有加速度这个参数,但有加减速时间,和加减速方式,如果选用的是直线加减速,那么加速度很好计算的,a=(vH-v0)/t;如果sin曲线方式,那就不是恒加速度了。

//////////////////////////////////////

本人代理无锡创正伺服,支持转矩/速服/位置模式/内部智能模式,上海附近提供<此处内容被屏蔽>调试,小型项目可以带写程序(SIEMENS,三菱,松下PLC),还望各位多多关照。王甫锋,13651915493,QQ1647674321,需要资料的直接联系我。

网友C: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根据具体的需要, 可以做各种特殊 应用。

网友D(2015-01-31):
力矩模式吧,负载固定的话,加速度不是很好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