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泡频闪如何解决

楼主(2014-06-27):
屋里的LED灯泡开着时是正常的,关掉的时候大概7,8秒就会闪一下,造成晚上没办法睡觉,只能取下来,待明天再装上去,麻烦死了,此灯用的是双联开关控制,洗手间用的也是这种LED灯泡,可洗手间的不会闪啊,用的是单控开关,排除了灯泡的问题,接线问题,我怀疑是不是双联开关搞得鬼,关掉之后仍有微弱的感应电流进到LED灯泡内,造成电容充放电造成的,请问各位师傅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是火线和f零线搞的鬼,看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B:
应该是两条导线电磁感应引起的,可以在灯的两端并联一个大电阻,防止灯上的开关电源电容充电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C:
是火线直接接节能灯了,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网友D:
零线和火线调一下就OK了,

网友E:
全新国内著名厂家高端矢量变频技术,伺服驱动器软件

用于变频伺服生产或者二次开发必备技术,
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提供完整软件的源码;
可按照客户要求编写修改之后,提供烧写码;
根据客户的要求修改之后,提供带有程序的芯片;
高端1矢量3变频8技2术3来1电3咨7询4伺服6转让4
变频器\技术转让\源码\
秋秋: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联系电话13823137464

网友F:
我看成了传统意义上的频闪;

暂未用过LED灯泡,或者3楼等的意见可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线是正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线和火线调一下就OK了,

接线是正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火线直接接节能灯了,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接线是正确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是火线直接接节...

那把洗手间不闪的拿来换上试一下

网友H:
这2处布线不同,其中有闪亮的,开关二端的布线的电容较大或绝缘电阻较小。线路间绝缘电阻和线间电容造成对LED灯电路中电解电容充电,充电电压达到LED发光,就会闪亮。

网友I:
先确认是不是灯泡的问题,再考虑线路的问题,双控开关接法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2处布线不同,其中有闪亮的,开关二端的布线的电容较大...

LED灯是好的没有问题,双联开关接线没问题,火线进双联开关公共点,另一双联开关公共点接LED灯,灯泡的接线也是正确的,火线接圆点,零线接螺旋,也试过双联开关的出线(控制灯的线)跟地线绞成双绞线后接LED灯也没用,请问李大师傅,我该怎么样才能解决这LED灯频闪的问题,是在灯上并个电阻,还是并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这2处布线不同,其中有闪亮的,...

 “双联开关的出线(控制灯的线)跟地线绞成双绞线”这样没一点用处,当灯关闭的时候灯与开关之间的线是在悬空着的,绕成双绞线还是一样,不会有什么作用,改用屏蔽线还差不多。如果真是感应的问题当然是并个电阻方便,这样很容易把感应电压消耗掉。如果用电容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对你来说很难选对电容的参数,再说灯里面的开关电源已经有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电容的参数如何选型,并电阻开灯的时候不是一直耗着电吗?加上电阻发热较大,有安全隐患。。。。。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这2处布线不同,其中有闪亮的...

如此说来还真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