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与显示器不兼容

楼主(2014-06-27):
  主板与显示器不兼容

  故障现象:配置为精英P6IS-Ⅱ主板(i815E芯片组)、赛扬MHz CPU、HY128MB内存 三星750S显示器,希捷U5 20GB硬盘。安装完驱动程序之后,当开机时显示器出现横纹,重启启动后,显示器不显像。

  故障原因:排除了连接及板卡安插情况后,能引起显示器不显像的原因一般有俩种:一种是显卡损坏;另一种是显示器自身原因。但是由于刚装机时能正常开机,显然二者是完好的。

  维修方法:具体的维修步骤如下。

  1) 将系统最小化后开机,故障依旧。

  2) 改用替换法依次更换了所有配件,发现当采用P61ISA-Ⅱ主板与三星750S配机时故障就会出现。

  3) 如果用其他品牌的主板与750S相配或此主板与其他显示器相配时,故障都不会出现。

  4) 出现这样的问题,显然是因为主板与显示器不兼容的原因造成的。找到原因后,更换主板或显示器既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