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菱定时中断问题

楼主(2014-06-27):
如上面这个中断程序,编号为I690,那么主程序何时执行I690这个编号的中断?

楼主:
2.

中断指针(

I0□□

I8□□

中断指针是用来指示某一中断程序的入口位置。

执行中断后遇到

IRET

(中断返回)指

令,则返回主程序。中断用指针有以下三种类型:

)输入中断用指针(

I00□

I50□

点,它是用来指示由特定输入端的输入

信号而产生中断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位置,这类中断不受

扫描周期的影响,可以及

时处理外界信息。输入中断用指针的编号格式如下:

例如:

I101

为当输入

X1

OFF

ON

变化时,

执行以

I101

为标号后面的中断程序,

并根据

IRET

指令返回。

)定时器中断用指针(

I6□□

I8□□

点,是用来指示周期定时中断的中断

服务程序的入口位置,这类中断的作用是

以指定的周期定时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定时

循环处理某些任务。

处理的时间也不受

扫描周期的限制。

□□

表示定时范围,

可在

99ms

中选取。

楼主:
查到了原来是90MS执行一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