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作为上位机,下位机用Modbus Slave模拟,调不同?求教

楼主(2014-06-27):
MCGSTpc作为上位机,下位机用Modbus Slave模拟,Tpc串口7、8引脚接485转232转换器连电脑,收不到数据帧,似乎是没有通。如果MCGS也模拟运行,采用虚拟串口就能跟Slave正常通信,求大神指教?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似乎是一个小问题啊!

网友A:
1、屏的7+8-引脚是com2口

2、检查硬件,用最基本的串口测试工具测测串口收发是否能正常收到

3、电脑使用虚拟串口与slave通讯时的串口,和电脑用实际串口与屏通讯的串口号是否有冲突,图片未显示,最好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屏的7+8-引脚是com2口2、检查硬件,用最基本...

真的非常感谢!困扰了我一周的问题终于解决了,MCGS显示屏的78引脚是COM2,我一直以为就一个COM口,不管上位机下位机应该都是一个COM1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