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9030 CPU 350 RUN 灯不亮

楼主(2014-06-27):
电源和CPU板卡更换后,还是老问题。。。

无法通过串口连接电脑,所以不能读取PLC工作状态,和诊断数据。

更换CPU板卡后是不是需要重新烧写程序?CPU板卡没有程序怎么通过电脑连接下载呢?

整个系统大概有十来年工作时间了。。。怀疑是背板氧化或者灰尘太多静电短路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遇到过类似问题? 谢谢了。

网友:
更换CPU板卡后需要重新下装程序,下装过程序,通过编程器运行CPU即可

楼主:
对:   更换CPU板卡后需要重新下装程序,下装过程序,通过编程... 内容的回复!

串口连不上,怎么下载?

我不太懂啊。刚搞这个。。。新手。

下载程序的开发软件叫什么?坏掉的那个CPU板卡里的程序读不出来,

我就得重新编写软件下载进去吗?

网友A(2014-10-12):
1、下载程序的开发软件叫什么?

PME

2、坏掉的那个CPU板卡里的程序读不出来

有工程备份就可以

3、串口连不上

多数是串口坏了,这个串口不支持带电插拔的

我的QQ124847576

网友B:
程序软件叫lm9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