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 如何用开关量做流动块

楼主(2014-06-27):
水处理工程,需要显示水流方向,ifix5.0做不出来这效果,不知道如何弄了,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说明:泵启动之后,对应的管道有流动块表示水流。

我用不同的矩形来做,举行的闪烁频率不能选择,导致同时闪烁,没有流动效果。  用位置来做,因为是开关量,对应的变量不是循环往复的,也没有那效果。

请各位大仙,给指条路呀。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用两个开关量分别控制,两个矩形放在不同的位置,两个交替显示。一般风机什么的运行动画都是用两个图片交替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