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e控制器与松下触摸屏连接问题

楼主(2014-06-27):
设备PLC与触摸屏连接,开机后显示屏幕打开错误,当拔掉通信线后无报错,屏幕更换测试没问题,plc更换测试 没问题,求高手解答,报错:screen NO.error

网友A(2014-08-16):
触摸屏编程有误!仔细修改就可以解决

网友B:
通讯错误,PLC的寄存器改为计算机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