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固态软启动RC回路关于电容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4-06-27):
目前市面上有10kv和35kv的高压固态软启动,一般采用多个晶闸管串联单元结构,每个晶闸管会有一个RC阻容吸收回路,里面需要对电容器进行选型,哪位高手可以对此说一说如何选型?

网友A:
晶闸管并联RC的元件参数计算复杂,一般采用经验数据。

RC电路除了过电压保护,对高次谐波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网友A:
图片怎么挂了,再传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闸管并联RC的元件参数计算复杂,一般采用经验数据。R...

兄弟,感谢您的回答,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如何选择电压,这个问题是最困惑的;

网友A:
Un=(2~3)*√2*Um

Un为晶闸管额定最大耐压值,由于晶闸管在电压超出额定范围之后很容易烧毁,因此常常留有足够的余量。

比如10KV的,需要5组串连,每一组2KV

代入公式,5.7kv~8.5kv。

举例,10kv,采用五组5STP 03D6500反并联再串联。

额定电流,150安培,额定电压2KV。

楼主:
1、非常感谢这位兄弟的回复,您的计算结果和我的选型结果还是很接近的;

2、我选择的时候是采用如下方式,但是找不到理论依据;

   首先10KVAC的软启动是线电压,那么我会换算到相电压5773VAC,因为晶闸管是五个串联的,我会认为晶闸管两端电压是1200VAC,那么我会选择可以承受1200VC的电容器,考虑到电压波动和产品均压问题,我会选择2400VAC的电容器作为阻容吸收,在实际应用中确实也很可靠,但是我不知道整个场合真正的需要的电压是个什么值,我不知道我的选择是余量大了还是小了还是刚刚好?

楼主:
一般电容器行业会把这种产品标注成直流额定电压,比如我原来用的就是标注成Undc=6000,其实Us是可以达到9000VDC的,但是我不明白为何要那么大的值!?

楼主:
我的联系方式:QQ492795778,有机会联系交流一下!

楼主:
谢谢童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