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解决

楼主(2014-06-27):
PLC发出指令反转停止后。在发出正转指令,但是变频器输出还是反转。要在点停止后,再正转就正常。同一变频器带有两路电机,分两个接触器控制。有一路正常。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变频器故障。因为没有变频器更换。

网友A:
你是什么的变频器,一般情况下不是变频器的故障,设置下参数看看

网友B:
一般变频器都要在停止后再启动,不能直接在运行中切换。在运行中切换时变频器仍保持原来的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变频器都要在停止后再启动,不能直接在运行中切换。在...

这个说法明显是错误的。

在某些场合,变频器控制是需要频繁正反转的!

楼主说的情况,可能跟运行端子命令方式有关系的,找到这个参数看看,属于哪种命令方式。

二线制,还是三线制,三线制还包括很多种的。

当然还有可能跟外部控制电路有关系

网友D:
你的变频器不知什么高端品牌,反正台达B系列的随便折腾都是正常的

网友E:
变频器运行中直接反转运作不管什么变频器应该都能实现,应该是设置问题。

“同一变频器带有两路电机,分两个接触器控制。”

不知道知道你是怎么控制的,如果是在一台已经运行的情况下通过接触器启停另一台电机的话是比较危险的。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施耐德的,两路电路是两个接触器,不是同时运行,只能一个一个的运行。比如说小车后退到一半,我点停止。在点前进,这时小车就后退。那要到后位信号来,点停止,就可以前进了,但是大车左右就没有这一种情况。

网友F:
还是PLC控制地问题,变频器实际就没得到你想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