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车电机定子膛内绝缘击穿了

楼主(2014-06-27):
   最近麻烦事不少。这不,一道调度绞车电机启动不了,现场检查一、二次回路无故障,电气元件及电机引出线完好;该电机为绕线式电机,开盖检查电机转子碳刷中间相微有磨损,其余两相完好,测转子绕组对地绝缘为2兆欧,合格;测定子绕组对地绝缘为0兆欧。判断为定子绕组接地故障。

紧接着对电机解体。解体检查如下:

1、定子膛内无扫膛痕迹,绕组端部完好。

2、检查电机两端轴承无损坏。

3、定、转子之间无机械磨损,定子膛内中部绝缘有击穿痕迹。

4、转子中部表面有对应定子绕组绝缘击穿点的放电痕迹,检查转子完好。

结论是:  绞车电机投运至今已有20年,定子绕组从未更换过,已达到使用年限,每年一次检修中只能检查回路、碳刷及轴承,而无法处理定子绕组。定子绕组绝缘老化后被击穿,造成定子绕组接地短路故障。

下面为解体后故障点图片

图一:定子膛内中部绝缘击穿,造成定子绕组接地短路的故障点。

图二:转子中部表面对应定子故障点放电留下的痕迹,但绕组无损伤,可以使用。

图三:定子绕组端部完好

图四:电机引出线完好

网友A:
初步估计是漆 包线质量问题,或者是绝缘纸破掉、划坏了漆包线,都有可能!

网友A:
几十年每月维修过的电动机,就是属于绝缘老化,击穿,寿命已到!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