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绕组通电问题

楼主(2014-06-27):
各位老师,你好。MD882ES配DT86HS80-4045,这个电机有2个绕组,想知道2个绕组的通电顺序,是不是A+ A-通电后  B+ B-在通电,现在 在A+ A-  B+  B-分别接24V 40W灯泡,频率设为20hz,想知道灯泡亮的顺序?

网友A:
没看懂你具体想要知道什么?步进电机与其驱动器连接好后,哪组线圈先通电后通电由驱动器控制。

网友B:
通电顺序改变电机转动方向,由上位机(如PLC)控制驱动器实现

网友C:
步进电机的2个绕组停电很快,通常都在毫秒级别,你想用灯泡分辨基本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的2个绕组停电很快,通常都在毫秒级别,你想用灯...

调到20HZ,应该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