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和台达EH3哪种PLC较容易解米?

楼主(2014-06-27):
三菱FX3U和台达EH3哪种PLC较容易解米?想换个解不了的最好。做设备怕收不到钱,也是没办法,别的不多说了。

网友A:
可以用施耐德的,只能下载,不能上传,不过自己要保护好原程序哦,曾经用过它的M258

网友B:
三菱FX3U和台达EH3哪种PLC较容易解

目前都是可以解的

网友C:
用松下的FPX系列、国产信捷系列、微嵌PLC等,直接选择不能上传模式即可解决

网友D:
解了又又怎么样,我连PLC密码都偶不要,直接触摸屏脚本,不给钱,到时玩死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松下的FPX系列、国产信捷系列、微嵌PLC等,直接选...

信捷的可以

网友F:
目前来说,没有解不了的,那家都一样,难度不一样而已。

楼主:
脚本是个办法,目前这两种相对哪个较难一点呢?

网友G(2014-07-28):
有密码应该不容易解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解了又又怎么样,我连PLC密码都偶不要,直接触摸屏脚本...

脚本是指宏程序吗?

触摸屏运行宏程序的密度很低。只能用来偶尔读读写写。你想用屏完成很多任务吗?

程序主体在plc里面。只要plc能打开程序,屏的保密又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目前来说,没有解不了的,那家都一样,难度不一样而已。

 国产信捷目前是解不了的。。。。

网友J(2018-06-22):
言之有理 脚本具体怎么做呀 是用脚本语言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