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海泰克PWS6600

楼主(2014-06-28):
大家好,小弟第一次使用HITECH的PWS6600S-P型的触摸屏。

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假大家

第一就是  电脑与HITECH通讯 下载程序 应该怎么设置 包括SW拨码开关

是不是只要设置如示

与电脑通讯时候我用的是COM2口 25针的与电脑232口 相连的!

接线方式是

电脑端232的9针口的是             HMI端25针口

2  ——————————————————2

3  ——————————————————3

5  ——————————————————7

然后电脑端1、4、9 短接;7、8短接

HMI端是4、5端接

、、、、、、、、、、、、、、、、、、、、、、、、、、、、、、、、

、、、、、、、、、、、、、、、、、、、、、、、、、、、、、、、、

第二就是  HITECH与OMRON CP1H通讯,软件中找不到CP1H这款 只有 CS1H 或者其他

通讯端口是HMI端的COM1与PLC端的串口一 RS232口连接的

请教大家软件上我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HITECH海泰克PWS6600与CP1H通讯

网友A:
我都是用海泰克触摸屏上的COM1下载的

网友B:
应该使用COM1通讯口,232协议

网友C(2014-10-15):
回复:

从电脑向人机下载程序:

你的下载电缆线序是正确的,但其他针脚不要短接,不接就好。

菜单栏 选项->传输设定->上/下载->PC通讯口,这个PC通讯口是指你电脑的Com口,设备管理器里是多少就是多少,速率选成最大没关系。

拨码开关,下载程序时5、6要设到OFF的位置。系统菜单下会显示人机的上下载端口是多少。

HITECH与OMRON CP1H通讯:

选Omron CS1H Series 即可

通讯时,在菜单栏->应用->设定工作参数里,设置端口号、波特率、校验位等,一般选默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