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海泰克PWS6600开机画面

楼主(2014-06-28):
海泰克的HMI开机画面 上来就是

    F1                 F2

 Bench Test       Funcation Test

怎么回事?

如果按下F2 进入的画面显示是:

LED             COM1 RS232

Buzzer          COM1 RS485

Back Light      COM2 RS232

LCD             COM2 RS422

DIP SW          COM2 RS485

Funcation Key   External Key

Printer

求解,这样我下载不了程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拨盘7拨在ON位置,上电进入系统菜单,按下载就可以

网友B:
你人机背后的拨码开关,除5、6,其余的 都拨到 ON 上

网友C(2014-10-17):
很显然,人机后面的指拨开关,3、4被拨到了OFF的情况。

你把5、6拨到OFF,其余都拨到ON的状态,重新上电。就可以进入系统菜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