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ASD-A0421LA 速度控制接线

楼主(2014-06-28):
最近用到一套台达ASD-A0421LA驱动器,电机ASMT042L250AK做主轴的动力,看资料说可以速度控制,

但研究了很久都不知道怎么接线控制。在此小弟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该怎么搞啊。

只要控制伺服电机最简单的运转就行,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经过楼主的不懈努力,深入研究,终于看懂了电路图,把电机搞转了,可惜悲惨的是原电机的一个磁瓦破裂,分裂出很多磁粉,把电机转子堵得死死的,通电运转发热厉害,于是拆开伺服电机,把破裂的磁瓦清理干净,装上,很困难的对好相位,终于可以使用,可惜有因为磁瓦缺失,导致旋转偏心,有点震动,现在想到的是去买万能胶粘回去。

不行拉倒,换一个电机。

网友A:
楼主牛逼,电机都是全封闭的,不知楼主怎么弄坏的,难道你强暴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电机都是全封闭的,不知楼主怎么弄坏的,难道你...

不牛B啦,要不都不用发那么白痴的求助帖。从来没有玩过伺服,能把它搞转已经很困难,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都是收的二手货,不是我强暴坏的。究竟怎么会爆磁瓦我也不知道。

昨天又把清理出来的破裂磁片一块一块粘回去,又可以转动,还没有了震动,这已经满足我使用要求啦,满意!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位置控制了,用PLC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