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备波动大的求助

楼主(2014-06-28):
一台设备网帘波动大,困扰我很许久了,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给出一个建议,谢谢大家了。一台网帘由艾默生SP变频器驱动,速度波动170m/mim-174m/min之间,怀疑编码器坏掉,将编码器取消后,调整变频器速度环比例,使得速度波动170m/min-171m/min。距离0.5m/min之内的波动量还是有一些距离的。从别是的设备上拆除编码器换上,上述故障依旧。怀疑变频器有问题,换了一台备件,故障依旧。写到这里,似乎和电器没有关系了。将电机和网帘负载脱离开,网帘速度170.0-170.2m/min,非常平稳。可是一接到网帘上,就会出现速度波动4米,不过调整变频器的比例增益只能调整到1米以上的波动范围。该问题如何解决,能否可以通过变频器驱动电机空载波动正常,就可以确定带上网帘波动时,就一定和电器没有关系,一定是与机械有关系。可是机械检查几个传动辊子,未发现异常,怎样确定机械故障,怎样解决。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A:
要用足够大的减速机,速度比是减小波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