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选接触器

楼主(2014-06-28):
   现有两条电路接到电机,工作的时候只有一条是导通的,另外一条是由接触器断开的。它们都是由接触器控制通断。一条电路是给60V、200A的电给电机运行用的,另外一条是用来测试电机的三相电阻的,工作时几乎没有电流。我想请问的是这两条电路中的接触器怎么选型,是不是两个都要选200A或250A的接触器,还是选一个200A或250A的接触器,选一个9A的就可以了?要是另外一个选很小的接触器的话,会不会在通200A的电的时候,断开的那个小电流接触器会不会打火花???

网友A:
最好上图啊,电机是啥样的?60V的电机我真没见过啊

网友A:
电机三相60V,另外测量三相电阻?是同时工作的?要不不会窜电吗?

网友B:
表示也没见过。不同时的话,可以分别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示也没见过。不同时的话,可以分别选用。

网友D:
楼主说的应该是步进马达吧?运行与测试应该不能同时进行吧,中间要有一定的过度时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据说的用不同的接触器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