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里的时间怎样相减!

楼主(2014-06-28):
请问我获取了两个不同时间段的系统时间,怎样用这两个时间相减,得出时间差!

网友A:
时间1=!TimeStr2I(设定时间1)

时间2=!TimeStr2I(设定时间2)

时间差=!TimeGetSpan(时间1,时间2)

得出来的是秒,然后自己再计算吧

楼主:
谢谢!通过指导,已经解决了!

楼主:
但是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得出来的时间差怎样把它清零啊!

网友B(2014-09-02):
楼主,能否发一份1414518969@qq.com,菜鸟万谢

网友C:
使用单次触发就可以了清零,那是多么的简单呀,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