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加测点和到控制器算法那步报很多错怎么回事啊?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14-06-28):
和利时dcs加测点时,数据库总控完全编译后,到控制器算法工程编译报错什么情况啊?我是新手,谢谢高手指导。报错如下

网友A:
可能是方法或者步骤不对,请详细说明是怎么加点的,需要做程序吗还是只是画面上显示

网友B(2014-08-06):
无效地址/ 双击出错的提升 看看跳转到哪里了。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