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MPI通讯,WINCC显虚数

楼主(2014-06-29):
s7-300PLC,MPI通讯连接上位机两台,西门子触摸屏一台,PLC没有运行时两台上位机WINCC画面显时正常,一旦300PLC控制设备运行30S,两台上位机显示虚数。PLC(MPI)接口,上位机(CP5611卡),触摸屏终端电阻都更换了,DP通讯线也更换了,300PLC接地良好,DP通信线接地良好,故障还是没有排除。现在单独接一台上位机,一台触摸屏上位机运行正常(DP头断开另一台上位机)。另一台上位机单独与触摸屏连接WINCC画面也正常,就是两台上位机,一台触摸屏同时连接,300PLC控制设备运行30S就会发生故障,现非常纠结,望高手赐教。

网友A:
调节一下采集频率试试

网友B:
减小MPI通讯速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