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海泰克PWS6600与OMRON的CP1H通讯

楼主(2014-06-29):
我使用的是HITECH的PWS6600S-P 在选择PLC种类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一款PLC 请问我改怎么选?如下所示:

Omron C Series

Omron CJ1M

Omron CS1 Series

Omron CS1H Series

Omron CV Series

OMRON的PLC一共就上面几款可以选择,请问我该选择哪一款?

楼主:
假如我 使用 Omron CS1 Series  那么我应该怎么定义变量呢?  如图所示

其中的 C HR IR LR T 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和PLC也通讯不上,所以不知道 到底自己定义的变量时什么意思哇!

网友A:
全套原厂同步伺服驱动器方案研发生产技术方案资料转让:

包括产品程序源代码 PCB文件 BOM物料清单  SCH原理图 开发文件等
产品已经大量投产,质量稳定可靠。
有样机可供客户检测,可供研发、学习、生产使用。
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网友B(2014-10-15):
这个选Omron CS1H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