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厚?是测量东西的厚度吗?可测量的最大厚度是多大?

楼主(2014-06-29):
测厚?是测量东西的厚度吗?可测量的最大厚度是多大?

网友A(2014-09-22):
恩恩,是的,具体测量厚度就不知道了,呵呵,   咨询下真尚有

网友B:
这个要看你选择什么传感器

网友C(2014-10-28):
ZTMS08测厚系统不仅测量精确,数据处理和显示方式多元化。还可以把测量数据自动保存,可以给薄膜生产企业进行生产统计分析保存宝贵的生产原始数据,对产品问题直接追踪到历史的生产线上,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管理效率,是企业生产主管的得力助手。

技术特点

◆  测厚量程量身定制,最高精度0.5um;

◆  高速在线测量,最高测量值/秒;

◆  多点测量,一台工控机可连接点在线测厚仪;

◆  可连接生产线自动控制系统,实现闭环控制;

◆  可连接公司内部管理网络,如企业资源计划ERP;

◆  优质激光位移探头ZLDS100,适用各种材料测量;

◆  可按要求显示图形曲线及设定偏差报警;

◆  系统成熟稳定,软件算法具有高可靠性及高可用性;

◆  机械定位牢固准确,无损伤非接触测量;

◆  高效率,节省人力物力,提高生产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