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径传感器是测量物体的体积还是面积?测径是直径还是半径?

楼主(2014-06-29):
测径传感器是测量物体的体积还是面积?测径是直径还是半径?

网友A:
测径传感器一般都是测直径吧

网友B(2014-09-22):
直径把应该是,测径传感器有好几个型号的,你可以选择

网友C:
都可以用公式来计算测量,

网友D(2014-10-28):
我知道ZM100测径传感器可以测量半径,通过公式可以测直径、面积、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