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非同步信号的检测不良,判定连续的编程思路

楼主(2014-06-29):
各位大大,小弟初学者,现想改一个程序,没有好的思路,请高手指点!

现有一个相机A在固定的位置检测过来的物体,相机的作用是检测物体到达准确位置后给一个瞬时信号另外一个检测传感器B,然后B检测物体的好坏,如果是坏的,B会给一个信号回到PLC,PLC会发出停止运行指令,如果是好的,没有信号回来,就继续运行。现想改为B如果连续检测到5个坏的,PLC才发出停止指令,如果B检测了4个坏的,又来一个好的,这种不用停止的。A给出判定信号后就马上没信号了,请高手指点如何编写程序,感谢!

网友A:
设一计数器,计数A,用B复位,当计数器等于5时,就停机,否侧不停机。就那么简单 。

网友B:
把那个第一个删了,这个家伙到处拉屎,实在讨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第一个删了,这个家伙到处拉屎,实在讨厌

 已经关到小黑屋了

网友D:
设一计数器,A、B同时有信号,计数;A单独有信号复位,计数到5,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