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海泰克PWS6600怎么不能输入汉字

楼主(2014-06-29):
HITECH海泰克PWS6600怎么不能输入汉字?

输入的汉字自动变成日文 郁闷的! 不知道要在什么地方设置一下。

网友A:
元件 属性里,有一个字型选项,要选 16*16 以上,才能正常显示中文

网友B:
选择正确的字型!!!!!!

网友C(2014-10-17):
输入的汉字变成日文,是因为显示格式的字型需要选成16x16或以上,以来适应你的字体大小。

网友D(2015-03-09):
可以使用的

用最新软件adp6.8  adp6.9的在字型下拉列表中选User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