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系列PLC丢程序

楼主(2014-06-29):
现有一台FX2n-80 plc,在正常运行时,突然故障灯闪烁,重新上电后依然。连接电脑,能够通讯,读出的程序为空白。

实在搞不懂为何突然间程序丢失,锂电池正常,外围也正常。

希望哪位大侠能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之前有发生过类似问题吗?怀疑存储器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情况还真没碰到过   持续关注楼主的进一步解决处理办法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但就出现了一次,重新刷写之前备份好的程序后正常,至今已经1年多未再出现。

网友D:
询一下三菱的售后吧

网友E:
1、电池接插件焊接不良导致存储器瞬时断电;

2、线路板有隐性断线故障导致存储器瞬时断电;

3、存储器本体质量异常所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电池接插件焊接不良导致存储器瞬时断电;2、线路板有...

总的来说,还是控制器本身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