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为什么压降那么大?

楼主(2014-06-29):
  • 电房电压为400伏。到了车间电压为345伏。距离大约300米。二组240平方的电览.

网友A:
带的设备是多大的

网友B:
电流有多大,三相电压平衡吗?

网友C:
这个要看是空载还是带负载,还有当时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D:
把那个第一个删了,这个家伙到处拉屎,实在讨厌

网友E:
两组240平方电缆,负载应该是很大的,300也有点远了吧。300米两组240平方的电缆的代价,和直接把变压器置于车间边上。代价也差不多吧。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在电源线过长的时候,6平方的四芯电缆拉100米给7KW的小设备,经常会出现启动故障,接触器噼里啪啦吸合不到位,有人遇到过吗,都怎么处理的?

网友G:
建议在现场加电容补偿柜,估计现场的电感负载较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第一个删了,这个家伙到处拉屎,实在讨厌

 已经处理了

网友I:
超大功率的你最好就近配变压器,不然线损还是非常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是空载还是带负载,还有当时的电流有多大。

大约70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有多大,三相电压平衡吗?

大约700A。三相电压差2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的设备是多大的

 带600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在现场加电容补偿柜,估计现场的电感负载较大

 但是功率因数0.95.电容投入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个要看是空载...

 240的铜线直流电阻为0.08欧每公里,线通过700A的电流光线电阻损耗就要10V左右,你用铝线的话就在20V左右了。再加上接头,无功损耗什么的,还有中性点偏移,这么长的线路想提高电压估计很难了。

网友J:
依照楼主提供的资料如果是铜缆,两根204mm2,300m电阻为0.0108欧,电流700A,线路压降7.56V,相电压降为13V。如果电房电压是400V,车间电压应该为387V。即使选用铝线也应有378V,不会是345V。

楼主又讲负荷为600kw,线路额定电流大概1200A,即使采用国标线,也不能满足安全电流要求。

你提出的问题,在理论上是不一致的。所以必须确定你的仪表指示都是正确的,如果345V是车间电压表指示数值,可能电压表是坏的。如果是实际如此,必然在设备运行会有其他不正常现象,或是电缆线路会有过热,两根电缆的一根电缆有问题,电缆规格不对!等等,不会一切正常,指示电压不对!

网友K:
变压器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依照楼主提供的资料如果是铜缆,两根204mm2,300...

 这个没有理论上的不一致,负荷为600kw他指的是设备总额定功率。电流理论上在900A左右,也不是1200A,两条240的电缆是可以满足的。电压345V要看他们的负荷是什么性质的,如果不是电压敏感型的设备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不能排除一根电缆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依照楼主提供的资料如果是铜缆...

600KW的负荷功率,电流只有900A是不对的。 车间设备主要是电机负荷,自然功率因数只能按0.8计算。另外考虑安装条件的修正条件。在实际工作中,一般三相负荷每KW按2A计算。我讲电缆选择错是如果真需要600KW负荷两个240电缆不能满足!

网友J:
另外我讲理论上不一致,还包含按楼主提供资料压降不会超过20V,除非电缆是铝线并且不是国标,线的截面积不够,或材料不纯。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

 对的,选电缆考虑功率因数是对的,但我们现在是要解决电压低的问题,如要说选电缆的话还要考虑负载同时率,敷设方式什么的,按最大的1200A来选电缆也太宽裕了。13楼已经说了,他们有电容补偿,也没提到是电机负荷。

就目前的两条240电缆来说,通过700A左右的电流出现了电压低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因为电缆截面偏小。电缆本身压降是没有那么多,但还有接头什么的,也可能是他们电源系统的问题,比如上面说的三相差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