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LC采用485通讯控制两台同地址的变频器?

楼主(2014-06-29):
一台PLC采用485通讯控制两台同地址的变频器?

网友A:
好像不行吧!在485通讯中,有同地址的设备会冲突的吧???

楼主:
两台变频器同型号,只控制开停。

网友B:
地址应该是不同的才对。

网友C:
可以的啊,,,,,,,,,,,,

网友D:
可以相同变频器,相同站地址,参数也相同,可以控制两台不???
没有试过。。。。。。。

网友E(2017-09-19):
这个通型号的变频器是可以,通地址的估计不行!

网友F:
好好好的学习下感谢分享辛苦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