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 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4-06-29):
安川G 7变频器55KW开机就报警显示CVF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应该没有CVF故障,有VCF故障,故障内容为主回路中型点电位故障。

       故障原因有四点:

       1、  主回路电容器因时效变化等导致容量不足

       2、  变频器部件不良

       3、  载波频率的设定值(C6-03 C6-04)不当

       4、  在V/F和无PG矢量控制模式,电机连续失调(输出电流超过了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00%)

       一上电就报警的话,变频器硬件故障的可能性较大,建议先参数初始化一下,下电再上电,还是报的话,就属于变频器部件不了。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