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输出型在接感性负载时烧坏输出点晶体管产生的原因

楼主(2014-06-29):
通常情况下,一般把带电感参数的负载,即符合电压超前电流特性的负载,称为感性负载,通俗的说,即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制作的大功率电器产品。由于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断开电源的一瞬间,会产生反电动势电压

网友A(2017-02-23):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会烧毁晶体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会烧毁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