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机床在铣平面时可转位T 型铣刀的运用

楼主(2014-06-29):
在实际的机械加工中,常常遇到二次装夹造成定位误差累积过大,或无法使用图纸基准定位而必须转换成工艺基准,造成公差带减小,给生产和工艺造成很大的难题。公司要批量加工汽车发电机的壳体,材料为压铸铝合金,要加工如下图要求的尺寸(挂角部位上面③、下面②)。

加工中心请选择 伯特利数控

1 原有旧的加工方式

为了保证加工效率(现场只有一台数控铣床,没有办法制作两个工装先加工③面,后加工②面)和生产单元内工件流通,在先期加试加工阶段,工艺流程为:

①序——车削挂角下面②。即先做一个基准转换,由尺寸链计算出①面和②面之间的距离,在车床上先加工出基准面①和工艺尺寸6 ± 0.02。

②序——在数控铣床上加工③面。但是由于增加了工艺尺寸和6±0.02,虽然最终尺寸满足了图纸公差,但是公差带大大减小,无论车削②面,还是铣削③面,都会由于公差太小、加工困难造成很多废品。

高速加工中心请选择 伯特利数控

并且这样做的前提是和6±0.02尺寸需要一致性保证没有问题,才能保证图纸的公差,但是加工①面和②面在CNC上使用两把车刀,往往由于测量问题、对刀精度造成超差。因为实际条件, (1)序和(2)序为两个人操作,不能很好的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工生产后,由于两次装夹、对刀误差、测量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差造成此种加工方法不太适合批量生产加工。

CNC加工中心请选择 伯特利数控

2 新型刀具的应用

经过我公司制造工程师讨论和验证,参考半圆键槽铣刀的加工方式,设计制作了一种新型铣刀(可转位T型铣刀),用来加工上述产品,结果消除了重复定位误差,不再需要基准转换和二次装夹,大大提高了产品精度、加工效率,降低了废品率。

可转位T型铣刀如图2所示。

此种铣刀上下都有刀片(刀片型号为CCGT120408),上下各三片。安装在数控铣床上使用一套工装,一次装夹,利用数控铣床 3轴自动加工的特点,使用①面定位,编制程序即可实现②面和③面的加工。

加工定位示如图 3 所示。

程序就比较简单了,如下:

T12 M6(调出型铣刀)

G43 H06 Z150(赋予 H 向刀具补偿)

G0 G17 G54 X-66.3Y-150. (移动到落刀位置)

M03 S2000(转速 2000r/ 分)

M08(开切削液)

Z-26(落刀到②面)

G01 X-51.9 Y-120.2 F500(铣②面)

G0 Z-27. (向下落刀,为退刀做准备,避免快退伤到②面)

X-66.3 Y-150. (快速退回落刀位置)

Z34.0(上升到③面)

G01 X-51.9 Y-120.2 F500(铣③面)

G0 Z200(上升到安全高度)

M09(关闭切削液)

M05(关闭主轴)

G90 G53 Y0(移动到操作位置)

钻攻中心请选择 伯特利数控

3 此种刀具的特点

此种T 型可转位铣刀从根本上解决了重复定位造成的误差,并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小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了废品率(尤其是有色金属加工)。现在已在我公司推广应用,并且受到美国兄弟公司同行的称赞。

但是这种刀具也有一定的使用问题,主要是如果尺寸超差的话,就不可能通过修改刀补来解决,只能通过修改程序的办法,同样如果③面尺寸合适,而②面尺寸超差,也需要修改程序。而我们在通常使用数控铣床加工时,一般都是通过修改刀补来调整尺寸的,这需要操作人员在日常加工中慢慢熟练和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