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指令块下面的小红叉

楼主(2014-06-30):
问各位一个问题,我在用s7200的时候,出现如图情况,我想问问,这个小红叉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子的,以前还没注意这点。

我分析了下,可能指令输出,OUT,就是红色的小叉,别的指令也有这样的。

网友B:
与CPU型号有关…………。

网友C:
与项目选择的PLC有关系,是你选择的PLC不支持这个指令。

还有建议楼主以后直接上传图片不要弄个附件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与项目选择的PLC有关系,是你选择的PLC不支持这个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