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正确的步进电机?

楼主(2014-06-30):
       如何正确选型步进电机是一门技术,当然熟悉这门技术的人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信轴机电工程师建议这主要涉及到的是三个要素,步距角、静转距以及电流这三大方面,一般来说只要这个三个要素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型号大致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首先第一个方面是步距角的选择方面,步距角主要是取决于负载的精度要求,那么将这个负载的当量换到电机轴上,那么每个当量电机应该走多少角度,步距角的角度应该是等于或者是小于这个角度。第二个方面是电流的选择,电流参数不同,所得到的运行性能是很大不同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静转距的选择,静转距一般应该是摩擦负载的2-3倍内是最好的,这个静转距一旦选定,电机的机座和长度就可以确定下来了。整个这三方面确定之后,大概的电机选择也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判断需多大力矩:静扭矩是选择步进电机的主要参数之一。负载大时,需采用大力矩电机。力矩指标大时,电机外形也大。

  判断电机运转速度:转速要求高时,应选相电流较大、电感较小的电机,以增加功率输入。且在选择步进电机驱动器时采用较高供电电压。

  选择电机的安装规格:如57、86、110等,主要与力矩要求有关。

  确定定位精度和振动方面的要求情况:判断是否需细分,需多少细分。

  根据电机的电流、细分和供电电压选择驱动器。

  信轴步进电机输出力矩高、响应频率高、运行噪音低、动态特性好、惯量低、定位精度高、无累积误差、控制简单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机电一体化产品中,如:激光行业、数控机床、包装机械、医疗、复印机、传真机、3D打印机等。www.xinzhoumot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