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间继电器

楼主(2014-06-30):
中间继电器的不同触点有关联没?不同的触点能否接不同的电压,比如一个触点接24V直流,一个触点接220V交流,相互间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不同组的触点没有影响。

网友B:
看东西的质量了,有些次货小型中继,相邻触点之间绝缘不好,就有可能串电。

网友C:
都是传导的小电流信号,一般没什么问题。

以前也这样用过,一组接直流,一组接交流,

网友D:
最好直流和交流分开接。1:便于维修;2:防止误接;3避免干扰。

网友E:
4楼说的有理,应尽量避免不同电压、不同电源接到同一个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同组的触点没有影响。

这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