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刹车方法

楼主(2014-06-30):
各位大师:

       您们好!请问AC380V 1.1KW的电机有什么方法刹车,让电机在5秒左右停下来,要最低成本,呵呵...大家帮帮忙咯....

网友A:
你的电机负载性质呢?

如果是普通水平负载(例如水平输送线),直接在停车后用直流电通入线圈即可

网友B:
自己做个,整流块,

能耗制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负载性质呢?如果是普通水平负载(例如水平输送线...

 那直流要多少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个,整流块,能耗制动的。

 现在外面卖的整流块AC380V变DC170V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