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SIEMENS 液晶屏亮一下黑屏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4-06-30):
  今天周一,一个 SIEMENS 液晶显示屏上电亮一下出现 SIEMENS 图标后黑屏是什么板坏了?

  这个是 灯管坏了还是 灯管的 线路 驱动板坏了呀 ?

网友A:
看图中的情况应该有冒烟情况吧,有地方黑乎乎的,我们这边有一个也是西门子的屏,正常监控无维修的情况下,自己冒烟了,是高压驱动板上那个体积最大的方形原件烧了

网友B:
  如显示 LOGO 一会,确认你的视频线正常的话就是 灯管驱动板问题

网友C:
   如显示 LOGO 一会,确认你的视频线正常的话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