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六十一

楼主(2014-06-30):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六十一

        本文四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编程及电工理论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求助报警消声电路图

求哪位大侠给个报警消声的电路图。

高压经常停电,每次来的时候低压断路器有失压线圈不能及时通电,想安装一个来电的报警装置,

来电的时候报警响起,人工消音然后自动等到下次停电来电自动响起。

这个线路图怎么画啊,谢谢各位了。

最好是接触器继电器实现。

   回复:出个电路供参考:

        该电路是由一个继电器J1 和一个报警电路组成(图中绿色虚线框为报警电路)。其B1为变压器,当高压来电时会使低压断路器初级得电,J1常闭触点闭合,使B1通电,其次级产生合适电压经桥式整流、滤波产生报警电路需要的电源电压,使报警电路工作且发出来电报警,通知操作人员。当低压断路器合闸后,按消音按钮K1,使继电器J1得电自锁,J1的常闭触点断开,切断报警装置电源,报警停。

       高压断电后,使低压断路器的初级失电,断路器的失压线圈由于失电而使断路器断开。此时J1继电器也因失电而断开,其常闭触点闭合,为下一次高压来电进行报警做好准备。

          二、求助帖:请各位大师帮我点拨一下

是这样的自己想把交流电改成直流电现在是这样的  我用四个二极管用线连一起然后中间引出两个线这样得到直流电可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要加电容如果不加电容直流电有什么区别然后如果直接把交流电加在整流桥的交流级哪里得到的会是平顺的直流电吗?  最好能说说为什么会产生直流电的原理

        回复:下图为用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在其直流输出端未加滤波电容C时输出波形为下图右侧中间波形。加上滤波电容后其直流输出为下图右侧下方的输出波形

         整流工作原理:

      上图左侧图为有4只二极管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其R为负载电阻,C1为滤波电容。上右侧图为左侧图的输入与输出电压波形图:右图上为A B二点输入电压波形图,即交流正弦波形,右图中为C D二点在未加电容C1时的直流电压输出波形图,右图下为C D二点在加有电容C1后的直流电压输出波形图。

        先讲一下C D二点未加电容C1时的电路整流及电阻R的电压波形:

二极管的特点为:如其正极电位高于负极,则二极管就导通,如其正极电位低于负极,则二极管就截止,下面对单相桥式整流器电路进行分析:
        见右侧图:在UAB正半周期内,其A点电位高于B点电位(即UA>UB)故回路电流必定由高电位(A点)流出,再由低电位(B点)流回电源的。此时电流流动路线是按红色路线,由A流出,由B流回的:A点连接D1管的正极及D2管的负极,故电流只能经过D1二极管到R上端C点,再流过R到R下端D点,再经过D4二极管流回电源B端。在UAB负半周期(即UA<UB)回路电流将按绿色路线,由B流出,经过D3二极管到R上端C点,再流过R到R下端D点,D点连接D2管的正极及D4管的正极,再经过D2二极管流回电源A端。即:

正半周时:电流由A点流出—>经D1二极管—>C点—>经R—>D点—>经D4二极管—>流回B点。

负半周时:电流由B点流出—>经D3二极管—>C点—>经R—>D点—>经D2二极管—>流回A点

        可见在交流电的正负半波里,交流电源的电流是正负二个方向交变的,而负载电阻R的电流,由于整流桥的作用,使流经R的电流方向是不变的:总是由C点流向D点,即R的电流变为直流电。但R的电压是不稳定的,其波形是脉动,形状与交流电正半周波形相似,见上右侧图中的未加电容的UCD波形图。

        如果在负载R二端并接一滤波电容C1,就会使R电压变得平稳,下面讲解其滤波原理:在交流电过零瞬间起,R的电压由0逐渐变大,此时由于C1并接在R二端,其电压也由0增加,此过程为电容C1的充电过程,当交流电压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降,将使R的电压也由其最大值开始下降,此时C1的电压将高于R电压,于是C1将开始向R放电,使R电压下降速率变缓,见上右侧图下的脸色波形图,此时R的电压电压波形比未加电容C1时的电压波形变得平稳,而且C1值越大,R1电压越平稳。

           三、求助帖:4-20mA电流信号转成0-5V或0-10V电压信号

各位:我这里现有一压力变送器,输出为4-20mA的电流,作为变频器的输入信号,现在要求将变频器的输入信号改为电压信号,也就是要将4-20mA的电流换成0-5V或0-10V的电压。该变频器有0-5V和0-10V两种输入。请问,该怎么样才能转化呢?先谢谢各位了

         回复:有二种方法可实现将4-20mA电流信号转成0-5V或0-10V电压信号:

     第一种方法:如果该设备只是用压力变送器输出的4~20mA作为变频器的输入信号,来实现变频调速,而没有用PLC作系统控制,可采用硬件电路来实现将4-20mA电流信号转成0-5V或0-10V电压信号,再将转成0-5V或0-10V电压信号输入给变频器的输入信号端。其硬件电流图见图一:

        电路说明:该电路是由双运放LM358组成的,其U1A为电压跟随器,调节1KΩ电位

器使U1A输出点B的对地电压=+2V,U1B为正向电压放大器,其放大倍数

K =25÷100 +1=1.25,

       当输入4~20mA电流流过R1(500Ω)时,将在R1二端产生2~10V 电压,即A点对地电压为 + 2 ~ 10V输入给U1B放大器的‘+ ’输入端(5脚),而U1B的‘—’输入端(6脚)电压 = +2V,故使输入给U1B的+ - 输入端的电压差为 0~8V(由2~10V 减2V所得)。经U1B放大,使其输出电压变为 0~10V (即 0~8乘以1.25所得)。

      如想使输出信号改为 0~5V,可将图一中的R1值改为250Ω,再将U1A的输出电压调整为 +1V即可。

    第二种方法:如该系统是用PLC作系统控制的,可选用一块EM235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将压力变送器输出的4~20mA输入给EM235的A路模拟量输入端(A+、A-与RA端),再将EM235的模拟量输出口V0、M0端与变频器信号输入端相连接。这样通过PLC编程,即可实现由EM235的V0、M0输出口输出0~10V电压信号输送给变频器的信号输入端。见下图:

          PLC编程考虑:

      EM235的输入A 口设置为0~20mA电流量输入模式,当压力变送器输出的4~20mA电流输送给EM235的A口时,EM235将4~20mA转换为对应的数字量为:6400~32000传递给AIW0,PLC先做这样运算处理:将AIW0的数字量减6400,其差值为:0~25600。再将其差值乘以1.25,其积为:0~32000,将乘积(0~32000)送给AQW0,此时EM235将此AQW0数字量又转换为0~10V电压信号,由EM235 的模拟量输出口(V0、M0)输出给变频器信号输入端,具体编程如下:

     程序说明:该程序将AIW0的数字量乘以1.25的小数乘法运算,该为将AIW0乘10再除以8的整数运算。将运算结果送入AQW0,再由EM235将AQW0转换为0~10V电压,再由EM235的模拟量输出口(V0、MO)输出给变频器。

       二种方法比较:第一种方法简单,费用很低(只需十几元钱),但需自己设计印刷版及焊接元件,故仅适用于懂得电子线路的操作者。而第二种方法,费用较高(需增加一块EM235)。但安装简单,与PLC配套,对一般PLC编程者都适用。

       四、求助帖:整流二极管后面接一个继电器起什么作用,这两个该如何选择匹配的大小?

        回复:   根据楼主所画出的电路,可知:该继电器为直流继电器,其二极管为半波整流用,电容C1起滤波用,电阻R1起分压作用。

      所以出这样的电路,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促成:

     1、设计者必须用工作电压为E(如24V)的直流继电器,而手中没用适合该继电器的直流电源电压,

     2、如用二极管对现有的交流电源电压进行整流,所得到的直流电压>>24V,故需用电阻R1与继电器串连,使继电器的工作电压为24V。电阻的选择应为:R=(36-24 ) / I,其I为继电器工作电流,它=24V除以继电器的线圈电阻。

     3、半波整流的直流电压波动大,为减小电源波动对继电器的影响,加C1为滤波电容。其电容容量可选30~100μF,耐压 = 继电器工作电压的1.5~2倍。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讲解的很透彻,描述的通俗易懂

网友B:
大神的贴子总能给人以帮助,谢谢了。

网友C:
讲解的很透彻,描述的通俗易懂,谢谢王老

网友D:
大神的贴子总能给人以帮助,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
复杂啊,谢谢,学习了!

网友F(2014-08-07):
大家好,我是DEHN小王子,没错,大家没听错,也没看错,我就是DEHN小王子,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我-是-DEHN-小-王-子,有困难请找DEHN小王子,手机13425105905.

德国盾DEHN防雷器,产品从德国空运或者海运到中国大陆,索取资料及询价请联系,许工13425105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