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的电感和电阻

楼主(2014-06-30):
用servotronix伺服驱动器控制三菱hc-sfs52伺服电机,不知道三菱电机的电感和电阻,知道这两个参数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A:
固高的驱动器能够驱动三菱的伺服电机吗?

伺服电机的电感 电阻都是在电机自辨识的时候自己计算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高的驱动器能够驱动三菱的伺服电机吗?伺服电机的电感 ...

这驱动器软件没有自辨识的功能,要自己写进去的

网友B:
那个:你用电感表、电桥测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