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6系列显示仪表

楼主(2014-06-30):
技术参数:
  电源:85V AC~265V AC,120VDC~380VDC,功耗小于6W,12VDC~36VDC,功耗小于6W
  ★注:直流供电电源应留有一定功率余量,请按每台24VDC/0.5A, 12VDC/2A配置电源。并注意电源线长度和线径。
  工作环境:0℃~50℃,湿度低于90%R.H,不结露。
  显示范围:-1999~9999,小数点位置可设定
  输入信号类型:万能输入,可通过参数设定选择
  基本误差:小于0.5%F.S
  测量控制周期:0.2秒
  报警输出:2点继电器输出,触点容量220V AC,3A
  变送输出:
   —  光电隔离,输出分辨力1/3000,误差小于±0.2% F.S
   —  直流电流或直流电压输出需订货时注明,负载能力大于600Ω。
   —  直流电流输出时,可通过设定选择4mA~20mA,0mA~10mA,0mA~20mA; 直流电压输出时,
  可通过 设定选择1V~5V,0V~5V。
   —  0V~10V变送输出,需订货时注明
  ★变送输出为选装功能,需在订货时注明,否则仪表不具有此功能。

内容   代 码 及 说 明

CN6/

外形尺寸   A   160(W)×80(H)×125(L) 或80(W)×160(H)×125(L)

B   96(W)×96(H)×76(L)

C   96(W)×48(H)×82(L) 或48(W)×96(H)×82(L)

D   72(W)×72(H)×75(L)

E   48(W)×48(H)×108(L)

面板形式   H   横式

S   竖式

F   方形

显示颜色   R   红色

报警   T   2点报警输出

变送输出(该功能为选装,需在订货时注明,否则仪表不具有此功能)   A0   无变送输出

A1   电流输出与外供不隔离

A1G   电流输出与外供隔离

外供变送器电源(外供电源与输入不隔离,有隔离要求的请在订货时注明)   B1   外供 24V/50mA

仪表电源   V0   100V AC~240V AC

V1   10V DC~36V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