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的数值少一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30):
   我有一个温湿度传感器,手册里要求发送的值必须符合01 03 00 00 00 03 05 CB。则传感器返回01 03 06 XX XX XX XX XX XX ## ## 一串代码。我用串口调试工具按要求发送后,返回的内容没有错误。但当我使用一款RTU后,总是反映超时。用串口调试工具抓包,看到的结果是01 03 00 00 00 03 05 CB 03 06 XX XX XX XX XX XX ## ##这样的内容。另外,温湿度传感器要求的停止位是1位,我RTU中设置成了2位(因为当我设置成1位时,返回的内容更加看不同)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大概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变频驱动设备解决方案伺服驱动器生产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变频器方案、伺服驱动器技术方案,PLC控制器产品方案。为客户提供系列化的解决方案于一体的综合性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拥有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通用型变频器、高性能矢量型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变频器控制系统、变频器驱动、变频器配件、相关测试系统、PLC控制器产品等。本公司方案已经用于国内大中型生产企业,其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与电梯、起重、机床、金属制品、电线电缆、塑胶、印刷包装、纺织化纤、建材、冶金、煤矿、市政、汽车等行业等行业。
企业秉承着诚信为本、质量第一、服务周全的宗旨,始终坚持"多方共赢、持续创新"的经营理念和"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企业目标为前进的方向,与各合作商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经营范围:
提供完整变频伺服PLC系统方案技术转让。
可按照客户要求设计,提供产品,并为客户提供升级服务。
变频驱动设备解决方案伺服驱动器生产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Erik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http://www.yrsolution.cn
联系电话:13823137464
QQ:      2512262471

楼主:
基本可以确定原因是温湿度传感器的硬件缺少一些内容。导致串口不匹配,我加了一个232转485的设备后,通过RTU的232口通讯上设备了。